MOV K1 D1121 中 K1 值如何确定

楼主(2014-03-19):
菜鸟提问:
指令中 K1 中的1是不是有几个通讯点就是几呀?

网友A:
k1就是1

网友B:
这个就是数据1吧

网友C:
是把K1常数传送到D寄存器中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菜鸟提问:
指令中 K1 中的1是不是有几个通讯点就是几呀?
看下手册,讲得清清楚楚.是把十进制数1送到D1121寄存器里.

网友E:
K1是十进制的常数值=1传送到D1121寄存器

网友F:
十进制的1;

网友G:
K是十进制。把1送到D1121中。

网友H:
D1121保存的是通讯地址,意思给PLC分配地址1.

网友I:
觉得8楼说得有理。

网友J:
是这样的

引用 网友H:
D1121保存的是通讯地址,意思给PLC分配地址1.

网友K:
大家说的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