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通讯故障请师傅们帮帮我

楼主(2014-03-19):
我有一个224的PLC 好长时间没用过。最近学习它,在之前与海泰克触摸屏通讯的时候是正常的,在与PC通讯的时候,电脑出现了突然黑屏失点的现象,过了几分钟打开电脑。发现笔记本USB接口烧坏了。我闻到PLC有烧焦的味道,打开他,他、发现一个R692的贴片电阻烧了。 因为贴片电阻上面没有的标识烧的看不见了。我想请问师傅们。这个R692是6.9K欧的电阻吗,最好能帮我分析一下烧坏的原因以及更换是注意的事项。恳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A:
下午拆个PLC帮你看下

网友A:
应该是通信端口的限流电阻,容易烧

网友B:
还没遇到过,是224的吗?

网友C:
电缆是原装的吗?不能热插拔。没遇到你这情况,无能为力。
你可以研究下图。那俩蓝色的是10欧的。
那个485芯片也可能坏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224.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楼主:
PLC无法通讯了。但是可以运行。电缆不是原装的。

网友D:
应该是150欧姆的电阻

楼主:
回复 楼主:
大哥,麻烦你真帮小弟看看,我等你。我很着急

网友A:
今天拆的224CN上没有标元件号码的  下午才看到你烧毁的清晰图,和我的版本不一样,没办法帮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找到原因了。那个是150欧的贴片电阻。总之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分析的很对。谢谢

网友E:
这是保险元件!电阻值很小(接近于零)。

网友E:
你要找其它故障引起的烧保险原因

网友F:
不能热插拔?我一直热插拔没有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通讯线的问题。我准备换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