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9):
    油缸是否控制在有限位控制的场合,而不让它一直走到行程末端?
    个人认为不应走到行程终点,但又讲不出所以然来

网友A:
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实现,主要是看选择的电磁阀,第一要是三位的,第二要看中位机能,第三精度要求太高的可能有点困难。

网友B:
没限位就走到底了,双电磁三位中位控制阀也行,要求不高的话

网友C:
这样看油缸的质量和电磁阀的质量。比如有在手表表壳做过的就知道,表壳油机(广东叫油机,实际上就是油压车床)就是液压控制的,全部是感应开关控制,精度基本上就在0.03之内。
所以说这要看你是怎么做的油压控制和机械结构了。

网友D:
压力不大应该没问题

网友E:
油封成受的了的压力下应该问题不大至少短时是没什么大问题的啊

楼主:
   做压衬套机器:
   按"油泵启动"按钮,油泵电机启动,带动齿轮泵打油,脚塔开关踩下,电磁阀线圈1接通,油缸上腔进油,下腔出油,压头(活塞杆)下行,压衬套;松开脚踏开关,电磁阀线圈2接通,油缸上腔出油,下腔进油,压头上行,如果没上限位的话,活塞杆一直上行,一直走到油缸行程终点,这时候声音突然变化,油压试图继续把活塞杆往上顶,我担心的是:是否对液压系统有损害?

网友F:
楼主见过弯板机吗?用给油量控制,准确度可以达到0.01mm,用计数器加流量计电磁阀控制,计算给多少毫升的油油缸动作多少mm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见过弯板机吗?用给油量控制,准确度可以达到0.01mm,用计数器加流量计电磁阀控制,计算给多少毫升的油油缸动作多少mm
    要求好象没有你说的那么高啊

网友F:
要求不高可以在油缸外侧装行程开关来控制电磁阀,双电电磁阀用中封型的就可以解决,一头加电延伸、一头加电回缩、两头没电定住行程,这要求是输入油管得恒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求不高可以在油缸外侧装行程开关来控制电磁阀,双电电磁阀用中封型的就可以解决,一头加电延伸、一头加电回缩、两头没电定住行程,这要求是输入油管得恒压
我担心的是:如果没上限位的话,活塞杆一直上行,一直走到油缸行程终点,是否对液压系统有损害?

网友A:
液压系统如用定量泵会有溢流阀控制压力,变量泵本身就有压力调整功能,所以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系统如用定量泵会有溢流阀控制压力,变量泵本身就有压力调整功能,所以没有任何问题。
是定量泵配溢流阀,好的,谢谢,这个最接近.

网友G:
学习了,还挺复杂呀。

楼主:
液压电磁阀的照片

网友H(2014-06-09):
齿轮泵带有比例阀,溢流阀调节的完全可以在液压缸上加装接近开关来控制呀,再将接近开关的模拟量反馈给PLC就可以啦。这个很简单的,加装行程开关时间长了他的机械部分会老化后卡阻现象,我行程开关和接近开关都用了还是接近开关好用,就是需要制作安装架,感应块,调节时注意接近开关的感应距离。

网友I(2014-10-27):
可以用磁性开关来实现限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齿轮泵带有比例阀,溢流阀调节的完全可以在液压缸上加装接近开关来控制呀,再将接近开关的模拟量反馈给PLC就可以啦。这个很简单的,加装行程开关时间长了他的机械部分会老化后卡阻现象,我行程开关和接近开关都用了还是接近开关好用,就是需要制作安装架,感应块,调节时注意接近开关的感应距离。
    要求高的用接近开关代替行程开关.

网友J(2015-02-13):
我们送料机就是用行程开关来控制,不让油缸走到头。有时候行程开关坏了回到头也没事

网友K(2015-04-18):
方法很多,如我现在接触的液压系统中多了一个带行程尺的气缸,液压缸的下压行程由行程尺反馈,精度也还可以。

网友L(2015-05-19):
你们的行程尺是怎么反馈的?

网友K(2016-05-24):
回复 网友L:
模拟量

网友M:
回复 楼主:
我们的设备有超程保护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