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我的三菱FX2N PLC与威纶TK6070IK联机不上!

楼主(2014-03-19):
这是我设置的,波特率9600 的也试过,但是也不行,通讯COM口不可更改!连接PLC时弹出下面这个窗口
师傅们,帮忙解决一下!小弟先行谢谢了!

楼主:
通讯电缆是与触摸屏配套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A:
再查查通讯线吧,PLC可以和电脑通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通讯

网友B:
接口类型对吗?

网友C:
PLC上用的是什么接口连接的?

网友D:
接口类型 RS-485 4W ,这个设置对吗?

网友E:
驱动装对了啊

网友F:
PLC 要通电

网友G:
触摸屏上接口类型可能不对,公母接口要分清,

楼主:
回复 网友C:
RS422与触摸屏的485

楼主:
回复 网友G:
触摸屏只有一个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E:
驱动不对就不能和电脑通讯了吧

网友H:
你的连线确定是对的?
plc那端搞搞清楚引脚顺序
记得比特率正常是9600

网友I:
你看看模式是否正确,设定错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触摸屏编程软件只能安装在C盘,不能安装在其他盘,否则与PLC无法通讯!

网友J:
问题找到了!触摸屏编程软件只能安装在C盘,不能安装在其他盘,否则与PLC无法通讯!
没有这样的说法
def等随便装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但是偏偏发生了!

网友H:
也可能你的WIN7或者win8系统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