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输入参数值的梯形图怎样画

楼主(2014-03-19):
菜鸟提问:下面称重控制梯形图中要想通过外部现场调换25kg输入其它值时,梯形图如何写?另请行家帮忙看下当重量达到设定值时,输出信号梯形图如何画?

网友A:
k25换成d300,怎么把25等常数输到d300,就要有相应的外设了,如触摸屏。

网友B:
参数变化值多的话,配制人机界面(触摸屏)来实现数据交换,或用电脑与PLC通讯交换数据。
参数变化少,比如只有25和50两种规格,可以用一个开关输入作为识别标志。4个开关可以识别16种不同的值。

网友C(2014-04-20):
楼上说得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