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9):
SIMOTION中配置了Axis以后,有时候会报20005故障。
20005     Device type:/3/%d, log. address:/1/%d faulted. (Bit:/2/%d, encoder number:/5/%d,
reason: 0x/4/%Xh)
这个20005的帮助文件很长,故障返回值也很多,比如上面的Device Type, log. address, Bit,... 等等。处理起来,看上去比较复杂。
而实际上20005故障解决起来并没有这么困难。
-------------
20005故障一出现,表示Axis与Servo之间的通讯有问题,或者Servo本身有故障。比如S120驱动器报故障了,那么对应的轴就会报20005.。另外,在刚上电开机时,由于SIMOTION与S120的CPU起动不同步,SIMOTION先于S120起动时,SIMOTION无法通过105报文读取到S120的信息,就会报20005故障。
针对上面的原因分析,解决起来就可以这么做:
1.先看对应的驱动SERVO有没有故障,有的话,先解决SERVO的故障,随后20005会随之消失。
2.如果是起动不同步,可以在SIMOTION StartupTask中加一段延时程序,让SIMOTION最后起动,就不会因为读取S120信息失败而报20005了。
3.如果不是上面两种情况,那么把Axis删掉,重新配置一遍

网友A:
分析的很好 楼主真有经验啊

网友B:
好经验 值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