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9):
1 EV-PTC(PTC与变频器的接口设备)转换器简介
EV-PTC(PTC与变频器的接口设备)
EV-PTC是专门用于电机PTC信号与变频器相连接的接口设备, 有超强抗干扰能力, 在复杂电磁环境能可靠工作。预置于电机内的PTC用于检测电机内部的温度信号, PTC信号是一个电阻信号,EV-PTC将这个电阻信号转换成继电器输出开关信号, 这个开关信号控制变频器,让变频器出现故障从而停止工作,达到对电机进行直接的热保护的目的。PTC这种型式的直接热保护能真正对电机进行热保护, 防止电机温度过高而损坏电机,这是对电机的最高级别的保护, PTC能真正达到对电机进行保护的目的。尽管变频器或热继电器对电机实行了过载保护,但电机内部线圈的温度会由于电机散热条件变差等各种因素而致使电机内部线圈温度升高,如果没有PTC温度保护就有可能损坏电机。不利于电机散热的因素有: 电机周围粉尘增多不利于电机通风散热,周围环境温度高, 电机风扇风道粉尘阻塞, 变频运行时电机同轴风扇速度降低致使电机冷却效果变差, 致使电机内部线圈温度升高
2 EV-PTC功能概述
预置于电机内的PTC用于检测电机内部的温度信号,当电机内部的温度升高达到保护值时, EV-PTC(PTC与变频器的接口设备)输出一个的继电器动作,输出一个开关信号, 这个开关信号控制变频器,让变频器停止工作, 变频器出现E015故障(即外部设备故障)表明电机出现过热故障。
当电机温度下降到正常温度后,才能通过对变频器进行复位消除E015故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