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问题求助

楼主(2014-03-20):
一个气缸气缸有上定位和下定位,我让它下降到下定位动作一下,然后上升,但不是回到上定位,而是上升一点,让东西过去再下降到下定位动作,请问怎么写程序

网友A:
那就只能靠时间判断了,只是不太稳定,因素太多了,不如气源气压就难免不出问题。最好在气缸中位在加一个检测开关比较妥当。电磁阀要中封的。

网友B:
这样控制的话,气缸进气量要控制的,要不气缸的速度很快你还是没办法控制的。这个没精度啊。

楼主:
你QQ多少卢学斌

网友C:
在气缸中间再加一个接近开关,气动电磁阀选三位的就可以了。

网友D:
没有传感器检测,只能靠时间了

楼主:
哪位大哥写个程序到我邮箱让我看下

楼主:
谁会加QQ370736018

网友E:
最简单的方法应该就是在中间再加个传感器吧!

网友B:
中间加传感器能加的,我就是说气缸动作速度快的话那个精度,有可能有时候已经上到位了,毕竟一般气缸才多长。不过没做过实验,不能确定,中间加个传感器这个肯定能动作的,就是停止的位置问题。

网友F:
到上定位会出事么,要不就要加个定位的传感器,不然就用离开下定位就关闭,再来信号到下定位,是不是也可以咧!!!!!!!!!!!!!!

楼主:
上升下降电磁阀是双线圈,有兴趣可以写写发来交流下

网友B:
个人觉得精度不要求的话,用时间控制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