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防尘问题

楼主(2014-03-20):
菜鸟提问plc怎样防尘 ,用控制箱吗

网友A:
呵呵;你的PLC还直接装在墙上?

网友B:
弄一个防爆箱装起来。

网友C:
1.电控箱要防尘的
2.如果要散热的话,进风口请加过滤网
3.尽量安装在粉尘小的地方
4.经常清理灰尘

网友D:
控制箱防护要好,其次日常维护

网友E:
平常多保养就行了啊

网友F:
环境恶劣的用的小房间把电柜隔起来

网友G:
安装在设有风机和过滤装置的柜子里,同时还要定期检查除尘!

网友H:
严格的话,控制柜加空调,其他地方密封好。

网友I:
还真没见过PLC能单独安装在控制柜或者控制箱以外的地方。
复杂一点的设备,那接线就像头发丝一样,一抓一大把。

网友J:
PLC 都装在配电柜里面啊,得定期维护啊,清理卫生.

网友K:
装箱子里在加风扇

网友L:
3楼的办法最好

网友M:
放在IP65的柜子里

网友N:
引用 网友D:
控制箱防护要好,其次日常维护
日常维护很重要

网友O:
放到保险箱比较好。

网友P:
引用 楼主:
菜鸟提问plc怎样防尘 ,用控制箱吗
看看别人怎么处理的

网友Q:
如果在有很多导电粉尘的场所可以透明箱装上变压器油把PLC浸沒在变压器油里密封,给变压器油进行散热。

网友R:
根据情况做方案
做过一个改造,用聚乙烯板做个密封的盒子,防蒸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