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线路,看看什么型号IC,

楼主(2014-03-20):
有一板子,IC型号没有了,求大家根据线路,看看什么型号

网友A:
还是根据电路板的功能来判断集成块的用处吧。
设备商故意弄花型号,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网友B:
输出接什么东西?做什么用的?

网友B:
应该是脉冲信号输出吧?

网友C:
个人做的线路板,坏了让你修不了,只好上他呢买.我遇过2回了.根本看不清是啥型号.

网友D:
看不出来

网友E:
这个看不出来

网友F:
不知此设备维修价值如何,配件太贵的话可以考虑购买IC测试仪,市场价200元左右,能测量出常规IC。

网友G:
4069/40106/4584

网友H:
最起码要告诉大家这个板子的用处吧!

楼主:
谢谢大家,是六反相器。

楼主:
谢谢大家,是六反相器

网友I:
觉得像单片机或是IC4020

楼主:
回复 网友G:
输出频率是多少

网友G:
引用 楼主:
输出频率是多少
     给劲在网上搜索.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是六反相器。
4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