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0):
公司一台台达VFD110B43A的11千瓦变频器通电后显示88888,所有指示灯都点亮,是啥原因呢?端子10伏正常,24伏只有21.8伏。面板上所有按键全部失灵。

网友A:
主板5V电压有没有?有可能是主板或开关电源坏。

网友B:
可能坏了

网友C:
cpu没启动吧

网友D:
是不是模块有问题保护了啊

网友E:
5V电源不正常吧

网友F:
开关电源坏了。

网友G:
设备要休息了,
无线代替有线的控制,你们试着用了吗?大为智通满足你的好奇心!

网友H:
支持楼上开关电源坏了的说法

网友I:
测测面板电源,检查一下面板CPU工作三要素。

网友J:
查看CPU三要素 电源 时钟 复位

网友K(2014-05-02):
换掉开关电源所有滤波电容吧

网友L(2014-06-03):
DC36  1000uf/25v电容更换就好了

网友M:
有些机有报警的话,也进不了的

网友N:
开关电源问题吧

网友O(2015-10-31):
这种情况CPU可能是好的,重点查存储器,可能是存储器坏了,CPU读不到参数就不断地读取。反映的想象很像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