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0):
西门子mm440变频器上电报F004和A503交替出现观察R026等于零。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先看看参数r026是多少,不是0V的话就是电压监测电路问题,如果是0V的话,有很大可能是驱动板上的程序芯片上的数据丢失了。

网友B:
F0004是过热保护;A0503是欠压报警,这两个不是一回事。你的变频器有可能坏了。乱保护。是不是需要重新格式化系统,重新设置一遍参数呀。要么送修检查。

网友C:
可以肯定驱动板数据丢失了,你会发现还有很多参数查看不了,P0010=2,无法初始化等等……

网友A:
谁有驱动板上的24C02数据的可以分享给大家

楼主:
西门子24C02N是什么芯片?主要功能是什么?

网友D:
如果参数r200=0的话,就是EEpeom程序丢失,EEPROM芯片是西门子变频器主控板与功率单元进行识别的功率单元身份证,供电电压5V,程序自己想办法搞吧。

网友E(2014-05-26):
老师好,我的变频器坏了,咋模块了,换模块,修驱动板,正常后装机,报警F0004    A0503

网友E:
最后是怎么解决的老师

网友F(2021-10-20):
是你上错主板了,比如440上一个430主板,也就是主板没识别下面功率板,我也碰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