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4还是3842?

楼主(2014-03-20):
在芯片表面字迹模糊的情况下如何判断这电源芯片是3844还是3842?

网友A:
没图不好判断

网友B:
上电看输出占空比,2脚接地,1脚悬空,能到100%的是3842

网友C(2015-09-08):
可以直接带换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带换的
可以代换是错误的,代换必须是不改变原工作状态和各项性能参数。我看Q群里也经常有人说可以随便代换,是能工作不假,但开关频率差一倍。比如原3844的工作频率40K,你强行以3842代之工作频率就是80K。发热,寿命,噪音,效率。。。这些会丝毫没有影响?

网友E:
楼上说得有道理。
从占空比来说,因开关变压器一次侧匝数较小,为100匝或50匝,实际工作占空比约为10~20%之内,代换没有问题,都够。从频率来说,3844换用3842,输出频率升高一倍,因开关变压器感抗上升,可能会造成流入电流不足,二次侧输出电压偏低,当然也有可能尚能满足电压输出要求,看不出异常;3842换用3844,输出频率降低一倍,感抗降低,会使流入电流增大,可能会造成温升加剧,易出现间歇振荡。(如果原电流裕量充足)也有可能尚能工作,看不出异常。
还是提倡原型号代换,为好。
384X系列,相当于傻瓜型电源芯片,有自限流自稳压功能,所以适应性较强。

网友F:
定时频率的输出频率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