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0):
我是搞电梯维修的,编码器连接在电机上,然后输送到变频器上,有的变频器上装一个分频卡,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分频卡是采集编码器送变频器的信号通过分频送电梯控制系统,用于电梯控制系统计算电梯轿厢在井道的位置用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请教高手解答心中的疑问

网友A:
不要亂創名詞 在變頻器編碼器訊號的回受 就叫PG卡 更不叫"分頻"

网友A:
電梯的編碼器有兩種接口 弦波與方波 前者多為海德漢 多數搭配歐洲變頻器 若是同步電機 那方波編碼器帶有UVW 不要搞錯了

楼主:
那分频卡是什么东西,是做什么用的,这东西在变频器上确实存在,一般分1/2 1/4 1/8 1/16分频可调

网友B:
回复 楼主:
"采集编码器送变频器的信号通过分频送电梯控制系统,用于电梯控制系统计算电梯轿厢在井道的位置用的"你说的没错!只不过有的变频器把PG和分频卡做在一起了,像台达的PG卡就带分频输出,有的变频器PG卡不带分频功能,像西威,需要另外配一块分频 卡

网友C:
分频卡是针对速度环控制概念使用,尤其是启动时加速度,如果是方波脉冲,最多是4倍频,如果是正余弦信号脉冲,可细分到1024倍,这样的“细分倍频”的另一面是脉冲频率的加快,对于速度环的贡献增大。对于电梯,在启动时的脉冲分频对于加速度的控制很重要。

编码器是信号源,就是上面所说的方波脉冲输出或正欲弦信号脉冲输出。

PG卡是针对位置环控制概念使用,在什么位置加速、减速及停车,或者是电子凸轮模式控制。如果是两个控制联动还涉及到同步控制。

网友B(2016-03-07):
分频卡是采集编码器送变频器的信号通过分频送电梯控制系统,用于电梯控制系统计算电梯轿厢在井道的位置用的。这个是对的,我是电梯企业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