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0):
一台F700拖带一台料浆泵,远程计算机控制,现在现场巡检工岗位需加一台数字表显示运行电流,开盖后发现CA端子已被占用,输出4-20MA的运行频率信号远传计算机。
于是将数显表调整为输入0-10V信号,变频端信号线接5、AM端子,调整P158为2,观察数显表无数据显示,检查数显表无异常,万用表测变频5、AM端子,无电压输出。

何故?

网友A(2014-05-15):
AM  常见是主板的硬件坏了,而没有输出的,我修过这类故障的。先看看运放的电源正常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