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 保存不了

楼主(2014-03-20):
GX works 2 为什么每次保存时候都是一个文件夹 而且重新打开这个文件夹文件的时候就没有程序了 我看了同事的GX WORKS 2保存的时候是单独的一个文件啊 而不是文件夹啊 新手求教~~~!!!!

网友A:
软件版本问题吧。

网友B:
保存时有个设置选项可以设置成保存为单文件。

网友C:
打开文件夹内看看有没有??

网友B:
请看软件中的选项,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了个版本 就好了 多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