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泰nwkl1补偿器

楼主(2014-03-21):
我厂补偿柜不能自动投切,自动状态显示lo--- 如改用手动切换电流就会增大,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
电流互感器安装位置对吗?以前用是好的吗?

网友B:
是新装,还是原来就用过的

楼主:
用了的,是

网友C:
呵呵,无功补偿是依据功率因数而进行补偿的,当功率因数很低的时候,补偿电流当然会很大,难道你还想补偿电流越低越好不成?
无功补偿柜不能自动补偿,多半是补偿控制器以及相关回路故障。

楼主:
补偿后是为降低无用消耗,现电流越补越大了,那还不如关闭补偿功能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