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1):
饼干厂拉来三台 三相功率调整器.第一次搞,不知道如何收费,请问维修一台一般收费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A:
不知道你修了什么问题啊  换了什么

网友B:
楼主花了多少时间啊

网友C:
查查新的什么价格,按照新的比例收费吧。

网友D:
第一,成本费(更换元件),这个是明码标价的;第二,手工工时费(固定收费)明码标价;第三,技术难度费,这个比较活的

网友E:
看你换啥件了还有你的工时费.

网友F:
一台100-300。管子不易坏,最近收了个进口的200元。100a的

网友G:
     小修,整机价格的10%收,中修,整机价格的30%收,大修,50%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