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1):
CPU224CN只有一个485通讯口,和PC联接编完程后,要看TD400C的效果,必须拔掉PC联接线,再插上TD400C连接线。。。想修改PLC程序,再把TD400C连接线拔掉,再插上PC线。。。忒麻烦不说,PC再次插到PLC后,通讯也中断不能联接,要退出STEP7重新启动,真麻烦!
有没有一种办法,使PLC、TD400C、PC一直保持联接?是否有一种3头电缆,其中2头是9针485,可直接插到PLC和TD400C上,另一头是USB或9针232,可直接插到PC?

网友A:
那你要用224XP的

网友B:
用5512就可以

网友C:
呵呵;换CPU226或CPU224 XP;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
看来从电缆上没有办法?PC电缆是USB转485的,TD也是485的口,PLC也是485的口。485的通讯不是可以将通信的2根线直接并接到一起么?只要地址设置不同即可么?

网友D(2020-07-21):
楼主在吗有问题想请教你加我微信13434466901可以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版主在吗想请教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