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过压报警

楼主(2014-03-21):
很奇怪的故障,头痛啊。送过来时,cpu板报警接口,ov故障。换板后就ov了,逛了下论坛确定是电压检测电路故障。换掉那个431,好了。报警了,这下行了吧,开机没输出。查驱动,j316挂了,电阻烧了,换掉。再测驱动板电压有波动,风机转速不稳,继续修开关电源。总算搞定,长出了一口气,这下总可以了吧。驱动信号也出了,ok装好试机。故障又来了,开机又是ov,郁闷的要死。怎么就这么多问题啊,拆吧。问题出来了,电压检测电路的几个电阻,光耦,431都换完了,还是报ov。断掉ov,试机也正常。没辙了,哪位高手遇见过这种情况,指点下吧。电路图就几个元件,全换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