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1):
大家好!液位变送器的精度是0.2,接到隔离器上,隔离器的精度也是0.2,那么从隔离栅输出的信号的精度是多少呢?信号都是标准信号4~20mA。

网友A:
用误差传递公式算,简化了就是0.2+0.2

网友B:
       最大的偏差是0.2+0.2=0.4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按照您的意思,100个仪表连接,误差岂不是±2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液位变送器的精度是0.2,接到隔离器上,隔离器的精度也是0.2,那么从隔离栅输出的信号的精度是多少呢?信号都是标准信号4~20mA。
  这只能说是两个误差分项的叠加。严格说应该是整个测量系统,如检测元件、变送器、板卡、显示、控制器等误差分项的叠加。通常是用方和根法来计算系统的误差。
   你的误差分项的叠加为:0.2的平方+0.2的平方的合再开方,结果近似为0.28
  由于系统各环节的误差可能是同方向,也可能是反方向,因此在同一系统中所有环节出现同向误差的可能性极小,故系统的实际误差比理论误差要小些。

网友D:
这个要实际测量才行,而不能一味的叠加,要查看精度就是用数据源和检测数据来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我觉得6楼那朋友,说的挺有道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幺嚎,还真是哈,这种串联仪表的精度,还真不好定性分析。我电联过厂家,技术说的很耿直,0.2+0.2=0.4。我倒!

网友B:
   两个误差数据就是这样处理的.三个及以上则另当别论.

网友A:
算术平均误差传递公式用加法,标准误差传递公式用6楼dlr的方法,这个仪表误差真不知道应该用哪个误差传递公式,我以前2、3级的都用算术平均误差传递公式。

网友D:
回复 楼主:
精度问题怎么叠加?
精度=(测量值-真值)/测量范围X100%,由此可见我们只能使用测量仪器和信号溯源才能求得精度,再者只是一个范围,范围不能叠加,比如一个精度2.5的仪表,在某一刻本身的误差为零,而其一块表精度1.0在这一刻误差为最大,那么你能说两个表的叠加来算总的精度么?

网友F:
最大误差,应该是两者之和,0.2%+0.2%=0.4%,强调,最大误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精度问题怎么叠加?
精度=(测量值-真值)/测量范围X100%,由此可见我们只能使用测量仪器和信号溯源才能求得精度,再者只是一个范围,范围不能叠加,比如一个精度2.5的仪表,在某一刻本身的误差为零,而其一块表精度1.0在这一刻误差为最大,那么你能说两个表的叠加来算总的精度么?
  最大偏差,就是界定了最大偏差值,实际偏差都落在这个范围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液位变送器的精度是0.2,接到隔离器上,隔离器的精度也是0.2,那么从隔离栅输出的信号的精度是多少呢?信号都是标准信号4~20mA。
   语文没学好,被楼主绕住了.
   隔离栅输出的信号的精度是多少?当然是0.2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呵呵。。。
既然可以这样,那我们的仪表还要校准干什么,还要标准的校准仪器和溯源工作干啥,直接叠加多好。
呵呵呵。。。
测量的误差包括好几部分的,这其中就有随机误差,而这个随机误差是没有规律或者是不能叠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呵呵。。。
既然可以这样,那我们的仪表还要校准干什么,还要标准的校准仪器和溯源工作干啥,直接叠加多好。
呵呵呵。。。
测量的误差包括好几部分的,这其中就有随机误差,而这个随机误差是没有规律或者是不能叠加的。
  断章取义

网友D:
回复 网友B:
???
上学时,教科书对于仪表精度的说法是,测量值-真值/量程X100%,我们实际中根本无法知道物质的真值,只能用比测量使用的仪表高等级的仪表来作为真值来处理,这高等级的仪表就是标准表,可是标准表也是有精度的,而我们使用标准表的过程实质上也是测量,其误差也包括随机误差、检测误差、仪表本身的误差,所以这个真值是有误差的,但是我们忽略了这个误差。而我们被校表的校准过程也是如此,其校准过程也有随机误差、检测误差、仪表本身的误差,而这些误差都被看做了仪表本身的误差,在计算精度过程中作为一个误差来计算,最后计算出这个仪表的误差是否超出其精度范围。
而如果与朋友所说,精度是叠加的,那么看做标准表的精度等级是否叠加到这个被校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