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1):
西门子S7-300编程软件读取CPU317-2DP   PLC程序,用PC-Adapter(MPI)可以显示出站点,在点确定就显示通讯适配器损坏。
用PC-Adapter(proFIBUS)通讯时也可以显示站点,点确定后显示,连接已中止,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CPU的插槽是2,把接口选择 PC ACPTER AUTO 检查下设置里的通讯波特率,端口要选USB CPU先打停止看下

楼主:
谢谢,有时间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