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烁灯问题

楼主(2014-03-21):
刚学编程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前辈,问题如下:有一个用两个时间继电器组成的时间闪烁功能块,还有一个按钮和一个指示灯,怎么让按钮按下一次时灯闪1次,按钮按下2次后时灯开始闪烁2次,按钮按下3次后灯开始闪烁3次,并且每一次按下时都是从新开始计数,以此类推怎么编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学编程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前辈,问题如下:有一个用两个时间继电器组成的时间闪烁功能块,还有一个按钮和一个指示灯,怎么让按钮按下一次时灯闪1次,按钮按下2次后时灯开始闪烁2次,按钮按下3次后灯开始闪烁3次,并且每一次按下时都是从新开始计数,以此类推怎么编程。

----|  |-------------------------(   )

你说的就是这种按一次,亮一次,按2次,亮2次的回路?

网友B:
用INC(BIN增1)指令记忆按钮的次数,按钮要在规定时间内按下才有效的电路

网友C:
    文字描述看不懂,前后有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