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霓虹灯设计

楼主(2014-03-21):
大家好!我是在校的学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希望大家来帮帮忙 关于PLC控制霓虹灯的

老师要我们找24V的霓虹灯就是LED二极管
 可是我怎么找都没有找到要不就是配电阻或者降压的设备或者要订做。老师非要我们用24V的。  或者这种
 谁知道种是一个灯是多少V的

我想问PLC输出的电压电流是怎么样的是不是根据外部接进来的电源决定的。怎么我老师就是要我用24V的是不是
如果我用的发光二极管是3-5V或者是6-12V的那么我要配一些什么东西才正确  怎么接才是正确的 最好画个图看看

这个有没有错     求大家帮帮我了谢谢

20分悬赏,已用15分

网友A:
多个LED窜起来就可以啊,简单

网友B:
自己动手,积累经验

网友C:
      白光LED电压大概3.4V,6个LED串联起来,自己可以做试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我要拼一个图形出来 差不多要用300多颗的。24V 串这么多......

我现在是想知道24V降成3-5V要用什么来降啊

网友D:
可以串联电阻降压,或者用7812降到12伏,再用7805降到5伏,注意散热
比较简单,具体的自己摸索一下

网友E:
回复 楼主:
教你一个方法,你别去管电压,直接算电流,你贴出来那种发光二极管我用过,10个MA就已经很亮了,电源是24V,24V/10MA=2.4KΩ,所以你只需要在24V电源串联一个2KΩ的电阻,再串联发光二极管就够了。电阻分压,你的二极管电压肯定合适。如果亮度太高会烧发光二极管的话,就串一个大一点的电阻。亮度不够,串一个小一点的电阻。具体情况视你的二极管实际情况而定。
+10

网友F:
工业上用的按钮指示灯,买24V的,LED的,红、绿、黄、兰各色都有,几角钱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我要拼一个图形出来 差不多要用300多颗的。24V 串这么多......

我现在是想知道24V降成3-5V要用什么来降啊
用317可以调整的稳压集成电路来做.

网友G:
楼上的几种办法都可行,最后决定权在你。

网友H:
老师还是很爱你们的。让你用24v没让你用220v。我们那时之间上380v的三相电。现在都tm害怕。不是一般的怕。弱电都不敢动!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教你一个方法,你别去管电压,直接算电流,你贴出来那种发光二极管我用过,10个MA就已经很亮了,电源是24V,24V/10MA=2.4KΩ,所以你只需要在24V电源串联一个2KΩ的电阻,再串联发光二极管就够了。电阻分压,你的二极管电压肯定合适。如果亮度太高会烧发光二极管的话,就串一个大一点的电阻。亮度不够,串一个小一点的电阻。具体情况视你的二极管实际情况而定。
这种方法比较实用
+1

网友C:
   对白光二极管,电流不超过20毫安.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对白光二极管,电流不超过20毫.
安怎么算啊?加多大的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对白光二极管,电流不超过20毫.
安怎么算啊?加多大的电阻?
  欧姆定律啊

楼主:
噢谢谢大家 我想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