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1):
请问下怎样用fx 4da模块控制伺服驱动器,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A:
把模拟量接到伺服的模拟量接口,
你伺服用的是什么控制模式,什么厂家的伺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速度控制,伺服还没有确定,选择一个带模拟量输入的伺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