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1):
同一个房间,前半部分的插座电压是220v左右,最低是215v。同样的两把烙铁插在这个地方,烙铁能正常使用,毫无压力。而中间部分有几台电脑,把这两个电烙铁放在几台电脑后面使用 ,电压210v,对电烙铁有影响,老是温度不够均匀。烙铁头温度热的不够,化锡慢。一到下班所有电脑关闭后,后面的电烙铁又能正常使用了。在用烙铁时房间里的灯管还会一暗一暗的,就是闪一下闪一下的,闪的频率不是很快,而是突然间的。电烙铁标注输入230v的电压,此时电压不够,求助解决方法。
  做了个测试,在房间最后面有一个插座链接了一台空调。关闭空调时量电压为218v左右,开开空调在量电压就变为210v了。在开空调时,同时室内的灯会暗一下。也就是闪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和前面的现象一样吗?请师傅们给讲解下。这怎样解释?

网友A:
先找个其他的电源检验一下电烙铁。

网友B:
线路的载荷饱和了。也就是电源线截面不够。另外从动力线单独引入电烙铁的电源,就解决了。

网友C:
什么线路啊开个空调 就会闪,明显电源容量不够,线径太小或是接触不良

网友D:
你这线。。够水的。。铝线?

。。。

换个烙铁吧 恒温的。。。白菜白光也不贵。几十块而已。

网友E:
要扩容了啊

网友F:
电线截面小了吧

网友G:
    是的,我以前遇过.功率跟电压的平方成正比.

网友H:
应该检查一下电路的零总线了,三相不平衡引起负载大的分得电压低。跟烙铁没有关系。

网友I:
2楼老师所言极是!

网友J:
电线截面积小了。换条大点的线。

网友K:
线径不够或者接触不良,可以查看一下。

网友L:
弄把24V的恒温烙铁吧

网友M:
这是什么情况啊!我有10年没碰到过了!

网友N:
改造线路,换大容量的!

网友O:
电缆线换粗的

网友P:
呵呵,都是一条电线上面,怎么会有不同的电压等级?阶梯电压吗?只听说过阶梯电价呀。
当该条线路上所有的负载全部工作以后,检测该线路的进线端与线路末端,如果电压相差10V左右,恭喜你,你的线路中奖了,请地毯式的检查线路接头部分,寻找中奖部位。

网友Q:
什么电烙铁?还是查下线和容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呵呵,都是一条电线上面,怎么会有不同的电压等级?阶梯电压吗?只听说过阶梯电价呀。
当该条线路上所有的负载全部工作以后,检测该线路的进线端与线路末端,如果电压相差10V左右,恭喜你,你的线路中奖了,请地毯式的检查线路接头部分,寻找中奖部位。
是不是露电了?难道是有某一部分线快断了?还是接地了?希望师傅明示。谢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线。。够水的。。铝线?

。。。

换个烙铁吧 恒温的。。。白菜白光也不贵。几十块而已。
我的好像就不错啊?车间清一色这种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Q:
什么电烙铁?还是查下线和容量吧
容量怎么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路的载荷饱和了。也就是电源线截面不够。另外从动力线单独引入电烙铁的电源,就解决了。
版主大大分析的很有道理,说的都是专业的术语。看到后,朦朦胧胧的明白了一点。能详细讲解下吗?

网友P:
回复 楼主:
以前我的宿舍,电压经常不稳定,笔记本电脑还好,但是台式机会导致偶尔断电重启,而且日光灯也有时候在闪烁不稳定,用到最后面干脆直接整间宿舍停电。但是邻近的宿舍却是好的,电力非常充足,怪事了。
宿舍住着三个人,刚好两个人是生产技术部设备组的电工,直接打开进门旁边的开关箱,发现零线上螺丝的接头因接触不良已经烧黑,处理后恢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以前我的宿舍,电压经常不稳定,笔记本电脑还好,但是台式机会导致偶尔断电重启,而且日光灯也有时候在闪烁不稳定,用到最后面干脆直接整间宿舍停电。但是邻近的宿舍却是好的,电力非常充足,怪事了。
宿舍住着三个人,刚好两个人是生产技术部设备组的电工,直接打开进门旁边的开关箱,发现零线上螺丝的接头因接触不良已经烧黑,处理后恢复正常了。
接零不正常会导致这样。如果火线接触不良会不会这样?

网友P:
回复 楼主:
单相电路,不管零火,只要接触不好,都会产生电压不稳定的情况。或者接触不良并松动的地方,会产生电弧,产生电阻,从而导致电压下降。
如果负载是变压器之类的线圈负载,则会导致次级线圈产生瞬间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P:
单相电路,不管零火,只要接触不好,都会产生电压不稳定的情况。或者接触不良并松动的地方,会产生电弧,产生电阻,从而导致电压下降。
如果负载是变压器之类的线圈负载,则会导致次级线圈产生瞬间高压。
接触不良就会电压不稳定,有时候突然之间电压增大,这样对有线圈的负载会产生使用影响。怪不得烙铁在用的时候发热时的热量会像呼吸一样的,一阵一阵的。这样对电脑有影响没啊?有几台电脑老是突然之间有点卡。会不会是这样造成的啊?

网友R:
压降挺大!

网友S:
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 用一个220变36伏的安全变压器,把初次级串联当自藕变压器用
第二个办法 一个整流二极管 一个450V/100UF的电解电容 将市电整流成直流电后给电烙铁使用

网友T:
楼主查到具体什么毛病了没

网友U:
应是线的截面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查到具体什么毛病了没
查个毛线啊。给电工说了。说210v正常

网友V:
电烙铁是普通的,还是调温的

网友T:
回复 楼主:
你自己都说了在一个房间了电压都有变化,不可可能正常。那时电工懒弄

楼主:
引用 网友V:
电烙铁是普通的,还是调温的
调温的!益华牌的。带风枪的!

网友W:
确定是电压不够就上个稳压器呗

楼主:
回复 网友W:
想过这事。自己能做个不?

网友V:
调温器里的电源正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V:
这个怎么测啊?拆开看?

网友P:
呵呵,看来楼主因这个故障未能解决而比较着急呀。
两个办法:
自己单独放线,从电源进线开关处放到电烙铁处。
自己打开线槽,检查电源线以及电源插座的接头是否有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P:
呵呵,看来楼主因这个故障未能解决而比较着急呀。
两个办法:
自己单独放线,从电源进线开关处放到电烙铁处。
自己打开线槽,检查电源线以及电源插座的接头是否有松动。
找不到在哪。找到了也不让弄。整个办公室只有一个开关。进来后有分很多支路。好坑啊!

网友X:
引用 网友S:
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 用一个220变36伏的安全变压器,把初次级串联当自藕变压器用
第二个办法 一个整流二极管 一个450V/100UF的电解电容 将市电整流成直流电后给电烙铁使用
这个对头,我也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X:
引用 网友S:
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 用一个220变36伏的安全变压器,把初次级串联当自藕变压器用
第二个办法 一个整流二极管 一个450V/100UF的电解电容 将市电整流成直流电后给电烙铁使用
这个对头,我也常用
能否上图看下啊?有两个自耦变压器可以不?

网友Y:
同意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