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2):
   用PLC发脉冲给伺服,伺服走位置控制模式, 伺服带动丝杠,一般都会设置三个位置信号点,原点信号,正极限位置信号,和负极限位置信号,这三个信号点是接入伺服驱动器上还是接入PLC的输入端?大伙一般是怎么接的,接入驱动器上与接入PLC的输入端上的PLC程序编程上会有什么不同?谢谢!

网友A:
呵呵;左右限位直接接到驱动器上就行了;
原点信号给PLC;

网友B:
如果只有一对极限,那接入伺服,如果还想增加,可以接到PLC,像三菱的FX3U就可以专门的极限信号接线的,可以用这个极限信号控制内部的对应极限的特殊继电器。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