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T1000T系统上电所有按键都没用

楼主(2014-03-22):
先上图

楼主:
上电时按输入+0,输入+1……8可以清内存,恢复系统参数和恢复出厂参数
上电时按输入+程序,输出+程序可以写入系统程序,读出系统程序
画面不能切换

楼主:
请问各位老师是主板什么造成的?

网友A:
打他们售后电话好了。很客气的。

网友B:
楼主的是拆机件吧,估计不连外部设备是无法运行的。

楼主:
回复4楼己经确认是系统故障,因为不管是什么报警系统的画面都是能切换,比如按报警查看报警内容按诊断之类的.现在是按什么键都没用就像死机一样

楼主:
回复3楼己经联系过凯恩帝服务态度真的很好,他们说估计是主板问题,现在是我想学习一下,主板上元件有CPU,随机存储器,静态存储器,闪存,USB蕊片,可编程门陈,CAN总线,收发器245,触发器273,我个人分析像这样死机可能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复位电路另一个是闪存内程序丢失或和CPU通讯古障.希望那位老师指点一下

楼主:
今天终于修好,这个过程真的太痛苦了。不过自己也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过程虽然艰辛,结果值得欣慰就好。这样才有动力继续前进!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终于修好,这个过程真的太痛苦了。不过自己也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
最好把维修过程分享一下,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B:
其实一套数控系统,跟商用电脑也差不多的,就是多出IO系统。
估计是接插件接触不良所致,或者干脆直接扣掉主板上的纽扣电池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一套数控系统,跟商用电脑也差不多的,就是多出IO系统。
估计是接插件接触不良所致,或者干脆直接扣掉主板上的纽扣电池放电。
数控系统是没有主板上的纽扣电池的,电池放电?????兄弟在死机情况下你做了参数备份吗?如果没有那么是一台精度要求比较高的设备过后打螺补就能让你花不少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