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求助

楼主(2014-03-22):
是这样的,想要用PLC实现这么一个控制:A站检测到有异常,但是要到F站才会做处理动作。用计数器的话如果只有一个异常品就可以完成,但是如果连续出现两个异常品或者更多异常品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求大侠指点!!谢谢!

楼主: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觉得你还是没有说清楚。
A站检测到有异常,但是要到F站才会做处理动作,检测一个与检测多个处理方式上不能实现吗?怎么处理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想要用PLC实现这么一个控制:A站检测到有异常,但是要到F站才会做处理动作。用计数器的话如果只有一个异常品就可以完成,但是如果连续出现两个异常品或者更多异常品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求大侠指点!!谢谢!

为每个产品建立这样一个是否出错的标志,判断这个标志的状态,就可以做出对应的处理。

楼主:
了解了,相想了一天想通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了解 谢谢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新来的 描述不怎么清楚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