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不规律跳

楼主(2014-03-22):
新装工厂,5条流水线,每条8台左右机器,每条线的机器都不能全部运作,都要剩2台不开,要不就跳漏电,是随便留2台不开就不跳,不是固定哪2台。试过先把机器全部关闭合上漏电,然后一台一台开,不管从哪台开始到后面那两台就跳。求高手帮帮忙 这是神马回事啊

网友A:
会不会是过载跳的

网友B:
应该是过载跳的

网友C:
换一个容量大些的漏电开关试一试,像是过载了.

网友D:
毎个回路的漏保不能串零线,都要单独接零线

网友E:
漏电保护器的容量不足啊,换大一点的吧!

网友F:
应该是过载了!

网友G:
肯定是过载了

网友H:
那应该是容量不够啊

网友I:
大规格的带漏电保护的空气开关,有时候很难区分究竟是漏电跳,还是过载跳。
不过如果是过载跳的话,业内人士一眼就会看出来了。
5条生产线,每条8台,就是40台机器。你的机器每台是多少KW?你的跳闸开关是多大?

网友J:
过载的可能是大大的。

网友K:
看来是过载了

网友L:
先确定是过载跳还是漏电保护跳;
如果是后者,则可能是累计漏电流正好达到动作值。

楼主:
没说清楚! 上面有个200A380V漏电接出来5组220V每组一个60A漏电!

楼主:
回复 网友I:
重新整理一下,50平方线380V进来接200A漏电,然后分5组220V,每组单独各有一个空开和漏电都是60A!每组线16平方走吊架,用2.5平方接插座,每台机插一个插座,每组大概8台机器,每台800W,小机器忽略,基本就这样。跳闸只跳60A的漏电,空开没事,200A的也没事,每组都跳,都是开到最后两台机器就跳漏电!

楼主:
开始发现有一组地线带电,找到了那台机器后拔了,每组地线不带电了,但是还跳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先确定是过载跳还是漏电保护跳;
如果是后者,则可能是累计漏电流正好达到动作值。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

网友N:
换大点的

网友O:
你的漏保只能带动6台机器

网友P:
引用 网友L:
先确定是过载跳还是漏电保护跳;
如果是后者,则可能是累计漏电流正好达到动作值。
支持此说法

网友Q:
关掉漏保,用万用表测一下零线是否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Q:
没有!估计是机器上的问题

网友R:
基本上是过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