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2):
图中热继装在接触器上端,热继是对电机过载保护,这种装法,接触器会不会影响热继误动?

网友A:
热继电器接在接触器上边是不影响保护功能的。

网友B:
热继电器只要安装在负载电流通过的地方,都能进行负载的保护。
一般来说,对热继电器的安装位置没有要求,即使是装在接触器的上口。
不过对于要销售出去的设备,这样子安装,不美观呀,过不了挑剔的客户的眼睛。

网友C:
应该可以,当然我们习惯放下方

网友D:
图在哪里?只要热继电器是在电机的前端,都是可以保护到电机的。除非接线不对啦

网友E:
正常情况都安在接触器的下端.

网友F:
还是规范接线吧。

网友G:
不影响使用,上面也可以,不过大家都习惯按在下面了,下面按比较规范

网友H:
正常接线应该是热继电器出线接电机。

网友I:
主要是串联在线路当中就可以达到目的,不过现场不好看呀。

网友J:
应该没有问题的 可以用

网友K:
这图中的接触器,哇塞,上世纪80年代我用过,以后就被淘汰了。今天看到,真是久违了。从结构上太老了。热继放在接触器的上口或者下口是一样的效果。一般是放在下口。但放在上口也无妨。

网友L:
没有影响

网友M:
我多是这样接的啊

网友N:
确实不太美观。

网友O:
没有这么干过,但是从逻辑上来讲,一样的

网友P:
可以正常保护

楼主:
如果这种接法电机到接触器下端有一线头发热,热继能保护吗?还有如果电机过载,接触器触头烧结粘在一起,能保护到电机吗?认为热继接在接触器的前端与后端一定是有区别,肯定保护范围是不一样,也不知道有没有规范要求?

网友Q:
接触器接点烧结对于热保护继电器来说接在上口和下口效果一样,就是检修起来很不方便。

网友R:
效果是一样的。但一般都喜欢放下面。

网友S:
与上下无关,与接线有关.

网友T:
不影响使用。

网友U:
控制回路配线会乱些 不影响使用

网友V:
这样保护是没问题的。
这样是接线方式第一次见到。。

网友W:
应该是无所谓的

网友X:
热继电器不能放在热源的上方,接触器会发热的!

网友Y:
可以用的。只是教科书上没这样过。

网友Z:
十年前见过那接触器,热继电器正确接入电路应该就能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AA:
可以,但常规是装在接触器的出线上

网友AB:
理论上貌似可以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下就知道留下了很大隐患

网友AC:
浙锻集团的冲床电气箱里就是这样连接的。

网友AD:
应该是没问题的  看这东西像是 有点年龄了

网友AE:
没问题的

网友AF:
能用,就是看着别扭,不符合默认的规范,就好比接触器接个下进上出也能用,但是很别扭。

网友AG:
回复 网友AF:
热保护器的辅助触点在过电流时,能正常动作,就能断开接触器的线圈供电,理论能实现保护。

网友AH:
一样的,只是安装的方式不同

网友AI:
这样装也可以。。像星--角起动柜子我就是把热继装在断路器的下面的。。。。。

网友AJ(2014-04-25):
对于装在接触器的上端还是下端都是一样的,主要是把控制线路接好就行了

楼主:
接上与接下是有区别,电流整定不一样,这种接法测的是线电流,而接在角形接触器下面测的是相电流,整定保护值不一样。相电流与线电流有个根号3的关系。

网友AK:
有些故障会直接冲击接触器,影响接触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