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2):
最近刚开始学三菱PLC,一个污水池有两台水泵由普通水位开关控制高水位和警戒水位启动,现在可以高、警戒可以启动,但不知如何让这两台水泵轮换使用,即是1泵启动到停止后,下一轮2号泵启动,如此循环。有望各位高手教教。不胜感激!

网友A:
那不就是两分频的程序么。

网友B:
相互联锁,A泵接触器的起动并接在B泵的运行接触器的常闭触头上,B泵接触器的起动并接在A泵的运行接触器的接触器的常闭触头上,只要用自动信号控制其中一台电机,都有一台电机工作正常。

网友C:
呵呵。楼上的方法,不管哪次都只能启动其中一台泵。。。至于为什么,自己分析一下吧。

用个断电保存的寄存器。存个数。每次启泵的时候加1.(用启动的上升沿信号。否则这个寄存器会溢出的)

启动泵之前判断,奇数启动A泵 偶数启动B泵。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取反就是了,直接0启动二,1启动一。

网友E:
     用标志位,启动一次,取反一次.

网友F:
回复 网友F:
上电时,用上升沿复位M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