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2):
一个变频器(MM440)控制两台不同功率的电机,现电机作为被动件有一个力在上面。请问怎么调整参数消除电机的力。如果是单台控制的话是改变P2889参数。现在改变此参数不起作用·。望高手指点。急盼。。。。谢谢。

网友A:
哦,这个事情很好解决,你直接找这个装置的制造商技术支持,由他们去解决。

消除静态的系统阻力,需要提供电动功能,“帮助”外部的旋转动力克服系统阻力。用参数P2889,是有方向的,方向反了,非但不能帮忙,反倒帮了倒忙。另外,系统附加帮忙的过程,还要求电动功能要有一个小的放开空间,如果把电动功能限制死了,再怎么叠加附加帮忙的力矩也白搭。

总之,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必要时需要提供现场的详细信息,才能判断和解决。

网友A:
嗯,另外还有(刚刚看到题目),一拖二的电动帮忙,要有参数组的,参数组标错了,也帮不上忙的。比如P2889对应的附加力矩给定是参数组2,而你想补偿的电机是参数组1,那也是帮不上忙的。

网友B:
一拖二 还真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