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2):
请问各位老师:在同样的额定容量的接触器为什么国产的容易坏呢?包括大品牌,是偷工减料了吗?

网友A:
可能是偷工减料或是安全余量留少了,而且现在的也不如以前CJ系列的寿命长。

网友B:
困可能是偷工减料了吧.

网友C:
我国企业使用的是价格战,而非质量战,就是来料加工也可能变味。

网友D:
售价不一样,质量也不一样,同等质量,同等标准也不一样,国标同国际标准都有区别,价格同质量都有一定的关联

网友E:
选用国产配件尽量加大一个等级使用。。。。

网友F:
国产材料差,做工差

网友G:
价格战 没办法啊

网友H:
同意5楼的做法

网友I:
同样的价格或者说差不太多的,你买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网友J:
进口的触头最起码有50%的银,国产的,没给你做铁的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K:
产品的设计过载裕量太小了,就是热负荷的安全裕量不够。导致加满载发热损坏。所以选型时,一定要注意接触器的连续工作时的参数指标。而不要仅仅看他的容量多大。

网友L:
呵呵,进口的元件,如果性能还不如国产的话,是会被业内笑话的。
所以说,进口的都以口碑、质量为根基,价格才是其次。
国产的走的路子不一样,性价比路线。

网友M:
降低成本,便宜就有人要,

网友N:
与材料、工艺、质量控制等有关。

网友O:
一分钱一分货,不能图省钱。

网友P:
支持国货?真的找不到支持的理由.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