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2):
请问各位老师:咱们使用的万用表需要校准吗?我们公司其他的仪表每年都要校准的。

网友A:
我从来没有校过啊.

网友B:
使用中如发现不准哪需要校准了。

网友C:
以前的指针式需要校准,现在电子式的都不用了

网友D:
数字的怎么校啊

网友E:
用高一级精度的作标准,如三位半的就用四位半的作标准。

网友F:
如果你用此表来出报告的,那还得真的要校验!如果此表准作维修用,那么你自己认为OK就KO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指针式需要校准,数字一般校不了。自己的工具什么脾气应该知道,有点小误差也没事。真要是有事,测量值减去误差不就得了!

网友H:
数字万用表我还没调过

网友I:
从来也没校过。连配电间的绝缘手套什么都没。。。。。。。眼泪一把啊

网友J:
数字式万用表应该不需要,我们以前用的指针式的应该需要

网友K:
如果你的万用表是用作出具计量证明之类的计量器具,就必须要定期送检。这是法定的。否则仅作为维修调试是自己用,检不捡定无所谓。

网友L:
现在自己维修用万用表都是数字的,如果你觉得不准确了,你就去工具管理那换个新的就是了。没有听说过需要校准数字万用表,就像楼上说的,你不需要用万用表出报告,自己用起来有点误差知道就行了

网友M:
应该是要校的
前几天在一个厂里施工,最后检查的时候,工具什么品牌,什么时候校验过都要有,麻烦死了

网友N:
指针的还是电子式的??
指针的有必要!

网友O:
指针式的万用表,按规定是两年一次送检;数字式的好像是六年一次送检。

网友P:
嘿嘿。。。
偶厂的万用表都有有效期,到了有效期必须送上去校准,至于怎么校准不知道,反正每次都有不合格的被禁用。

网友Q:
不好用就换一块,也不贵!除非你是专业的!

网友R:
我的从没校过,看你用在什么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