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2):
问题简介:加油站设备共有四台,每个设备里面有个小电机,用市电时所动电机启动正常,当停电后用发电机供电时,有三台电机启不了。求解,望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A:
是随便哪一台开都可以,还是固定只有那一台能开?

网友B:
发电出来的电压是多少?有没有达到额定50HZ频率,发电机的功率能不能满足四台设备的容量?你都要搞清楚,然后再来分析是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压  频率 正常   容量足够是负载的5倍

网友C:
相序有关系吗?

网友D:
市电正常而发电不正常,检查设备是否还有其他的电源进线。
怀疑设备内的控制电路的供电有问题,最好上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固定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一台可以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否留了联系方式电话沟通

网友E:
是不是跟相序有关系啊.

网友F: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压,看看怎么样?

网友B:
发电出来 的电与原来的市电是怎么样联接的?有没有切换接线图?可以上一个图上来邦你分析,来个现场接线拍照上传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的是双电源开关
联接绝对没问题

网友G:
电机是一个牌子的吗?同一批的吗?

网友H:
不知是控制电路的问题,还是电机起动不了。

网友I:
      有相序问题吗?

网友J:
我看了你之前那个帖子了,问题描述都不是很清楚。
假设下:你有4台设备,暂命名A,B,C,D号机。你发电机单独带A号机能启动吗?同样检查B,C,D,3台机器在单独情况下能否正常使用。
以上是判断设备是否正常。
如果都能工作,说明加油设备没问题。然后需要再检查发电机是否有问题。

网友K:
我估计发电机存在跳碳刷的故障,不知道你的发电机每相有几组碳刷的,检查一下碳刷吧

网友L:
发电机供电起不来,要么是发电机的容量太小了,要么是电动机的负载重(属于带载启动)。

网友M:
加油机基本都是齿轮油泵可能是线序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问题简介:加油站设备共有四台,每个设备里面有个小电机,用市电时所动电机启动正常,当停电后用发电机供电时,有三台电机启不了。求解,望留下联系方式。
由你的描述:首先确定电机没有问题.

网友I:
    发电机供电,那三台电机转动吗?

网友N(2014-04-24):
有可能是发电机组功率小了.因为电机启动时电流比较大.不可能选择电机的功率跟柴油发电机的功率一样的,那样肯定启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