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 PLC硬件已上载到电脑上,就是程序和梯形图读不出来,朋友们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4-03-22):
如果想看IM153其中一个的程序该怎样操作,小弟新手,

网友A:
要看程序在这里。

楼主:
谢谢,那么多程序和模块,哪个程序在哪个模块里很难分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只能说哪个程序用到了哪个模块的地址,程序就在BLock里面。 硬件只是规定了每个模块的地址,功能,需要在程序里指定使用地址,比如我在OB1里面写一个I0.0-Q0.0,那你可以看看硬件里哪个I地址是0开头的,建议你先认真看下书

楼主:
谢谢,程序就在块里面,我看了,主程序OB FC SFC 加起来可能有大几十个,甚至上百个,里面有很多Q的地址和I的地址硬件模块的地址都没有,在程序里看硬件分配地址也没有。

网友C:
需要充电的人,好好看书!!!

网友D:
用交叉引用表找到需要的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