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2):
  新安装一个18.5KW深井潜水泵,额定电流41A,扬程104M,在入水井90M,抽水时电流33A,请问各位大侠故障在那?有没有故障?

网友A:
是不是没有达到额定电流?还是扬程不够?有没有阀门?

楼主:
  扬程没有达到104M,又没有装限阀,电流应达到额定电流或高于额定电流是对的、

网友B:
没看懂
没看到什么故障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出井口多少米?

网友D:
怎么越看越糊涂啊。

网友E:
呵呵,水泵扬程缩水,应该质问生产厂家呀。
呵呵,不过估计厂家也是敷衍了事。

网友F:
能满足使用条件否?如满足,就正常。不满足,请说出来

网友G:
嘿嘿就不可能是功率虚标?表情表情这个在我们这里很正常吧

网友H:
没有故障  这样正常

楼主:
  出井口不到1M,就是怀疑水泵功率有问题,请大家帮助分析?

网友I:
你的电压多高是380V吗,这个也有关系。一般选着泵要大点有余量。

楼主:
  电压380V正常,

楼主:
  叶水轮有没有问题?

网友J:
引用 楼主:
  新安装一个18.5KW深井潜水泵,额定电流41A,扬程104M,在入水井90M,抽水时电流33A,请问各位大侠故障在那?有没有故障?
这个应该正常吧?应该属于大马拉小车,电机没有全负荷工作

网友K:
电流小,扬程达不到,电机功率不对

网友L:
扬程不够

网友M:
    水抽上来没有?

网友N:
如果是出井口后直接排到地表的话,就一切OK!如果再加地下管路输送的话,就另当别论啦!

网友O:
水泵不出水还是出水量小?楼主没描述清楚啊。水泵一般都满载运行的多

网友P:
看用在什么场合,楼主可以根据出水量判断,现在达不到额定功率也不是什么密秘

楼主:
   水泵出井口把水抽到水池内,原因是水量不大,根据经验,高扬程泵低扬程用电流大,必须装限流阀。但是电流不大,请大家帮助分析。

网友Q:
电机可能只有15KW.

网友R:
或许进水口赃物堵塞就水小,电流自然就小。杨程多少米一般是理论上。实际上很少达到。还有出水管径是否偏小,偏小等于是变相的加了个限流阀。

楼主:
  水泵管是50的

网友S:
缩小出水口截面,提高出水口压力,看看电流是否就上来了呢?

楼主:
  出水口压的小,电流就小。这是 正常的。

网友T:
同意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