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2):
 本来PLC程序是可以运行的,改了一下,其它无关联的输出莫明其妙的误动作,用回原来那个程序还是一样的情况,再弄几回不知又为什么又好了,有时很奇怪,

网友A:
看程序图

网友B:
呵呵;改之前你把所有程序都读懂了吗?

网友C:
简单的程序很好搞定,但是到复杂的程序,基本上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哪怕是几百步的程序。
有时候你以为改动一下没事,结果到试车的时候发现不对,再翻程序才恍然大悟。
所以说,人脑的记忆有时候并不比电脑强。

网友D:
有些程序是比较难看懂的

网友E:
有可能程序有缺陷

网友F:
   是否某些数据被记忆了等等.

网友G:
我今晚就遇到这个情况了,把开关拨到off在拨到0n就ok了。或者程序从新输入就ok了。不过基本搞懂了,我今晚做的是2轴步进电机的程序,如果2个电机同时动作,速度快的那个电机可能就不转了,速度低了就ok了。最后提高电机的电流,细分由5细分改为8细分。效果还可以,历经几个动作曲折,完成了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