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助

楼主(2014-03-23):
请问各位师傅IFRS640A可以代替IFR640N管子吗,谢谢了。

网友A:
这个不懂哦!

网友B: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是场效效应管

楼主:
试了一下,机器还是开不起来.买不到原型号IFR640N,别的元件也没有发现有坏的。还是怀疑IFR640A代替不了IFR640N。

网友D:
irf640吧,封装不一样而已,参数应该一样的,大电流高压mosfet坏了一般会坏别的小东西

楼主:
经过实践IFRS640A可以代替IFR640N,是箭杆织机电脑板上的。

网友C:
FRS630A也可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