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3):
富士FRN11G1S变频器能接受运行命令,一运行run灯亮起,故障继电器动作,LED显示四条横线"____",不知道是什么故障信号,向各位请教

网友A:
楼主    这是欠压了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不是欠压的原因

楼主:
这台变频器板子上面都查了,各级电压正常,驱动电路正常,电压电流检测正常,最大可能就是主板数据问题,哪位手头有这样的机器,读个数据,万分感激,如果没有数据,只能放着等有相同类型机器来的时候在进行修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是欠压了
  不好意思,向您道歉,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我是测到母线检测电压只有1.9V,换了之后到3.0V,但是试验一直是横线,后来把进行接入交流之后故障解除了,之前因为一直是用直流母线供电在进行测试。
   兄弟,3Q!

网友A:
客气了 能帮的上忙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