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3):
中石化加油用的设备,用市电时四台设备全正常,可如果用发电机供电时只有固定的一台能起动。

电机每台0.75KW,发电机15KW  发电机出来的电压 频率都正常。电源用的是双电源开关控制

网友A:
莫非启动负载比较大。

网友B:
发电机没加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看清问题

网友C:
你的问题描述的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不能启动,要报个故障出来,别人才好帮你想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个问题没说清楚,我就是找不出原因吗

网友D:
呵呵,没有维修经验吧,以前没有修理过设备对吧。还是请个专业的电工测量一下吧。
要不你就上图,没图不好分析。

网友E:
发电机估计有问题

网友F:
电机的相序对了吗?不好用的加油机换相序试试,N线接好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直接用断路器控制的还要图?

网友G:
检查一下发电机的励磁吧。

网友H:
发电机分别单独供电能正常启动吗?
8楼意见可考虑。

网友I:
考虑一下电机的负载与启动电流

网友J:
是新装的设备,还是原来正常,现在不正常了?原来发电机安装好以后有没有调试过设备?机器能正常起动吗?若是新装的设备,按照你的表述,电压正常,频率也正常,只能启动一台设备,那就是你发电机容量小了,发电机有没有输出电流表?你启动电机时,记录一下电压表,电流表、频率表,的数值,分析正常不正常,是那儿原因

网友D:
8楼说的可能是对的,市电与发电机的输出正弦波形相序不一致,导致安装有相序控制器的加油系统进入保护状态。
简单的理解,就是将每台不能启动的机器的三根电源进线任意两根对调位置。

网友K:
一台电机一台电机的接进去,看看是不是启动电流不足。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说的比较靠普,你认为是这方面有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J:
原来市电和发电多能用,是调试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问题不存在,以前都可以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这只固定的一台有用
而且不存在相序问题个人认为发电机容量也足够了一台电机才0.75,发电机15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这个问题应改不存在的,因为以前多可以用

网友L:
启动负载大,或者某几台电机相序不对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某几台电机相序不对
核对相序后试之!另外检查发电机出力是否达到原有功率?

网友N:
找到毛病了?

网友O:
     电流正常吗?

网友P:
发电机问题,功率输出不够!

网友Q:
回复 楼主:
以前能用,现在不能用,最可能问题就是发电机了,四台加油机么,一台一台试,然后在分析。

网友H:
引用 网友Q:
以前能用,现在不能用,最可能问题就是发电机了,四台加油机么,一台一台试,然后在分析。
楼主在19楼明确说只有这一台能用,显然不在发动机。

网友R:
一台能用  其他的就都能用,检查一下控制转换电路,应该是转换电路出问题了,要是不能用,量一下接触器上端有电不,有的话,把接触器强制接通,看能转不,能转,检查控制电路。。。。。。。。
这么简单的事情,还讨论这么久,真让人捉急啊

网友S:
应该是发电机的问题,检查一下发电机的主碳刷,是不是存在接触不良了。碳刷和转子接触不好,造成电流大的时候就会出现带不上负载的情况。

网友T:
楼上的老师说的很好!

网友F:
还没找到毛病,能好了请说一声

网友U:
以前用过没有,再就是检查一下发电机的零线,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是高手,还真是这个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F:
原因找到了是电抗器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R:
这跟电路一点关系多没有,都说了市电一切正常?我不知道你看清问题没

网友R:
市电和发电之间肯定需要转换电路,否则你的发电机危险的很,就是那个转换地方的问题,要是用我的方法都解决不了,那你只有请人了,你仔细看看我的步骤,100%可以搞定!!!!!!!!!!!!!!!
几个继电器的问题都搞不定  乘早不要搞电工了 !!!!!!!!!!!!!!!!!

网友H:
引用 网友R:
市电和发电之间肯定需要转换电路,否则你的发电机危险的很,就是那个转换地方的问题,要是用我的方法都解决不了,那你只有请人了,你仔细看看我的步骤,100%可以搞定!!!!!!!!!!!!!!!
几个继电器的问题都搞不定  乘早不要搞电工了 !!!!!!!!!!!!!!!!!

“不这只固定的一台有用”----楼主对“发电机分别单独供电能正常启动吗?”的回复
能像到是发动机的问题真神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