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3):
电脑新装的XP系统,AB软件500可以安装,三菱GX-DEVELOPER-8.86软件安装不了,说现有环境不符合本程序的执行条件,欧姆龙的软件也装不看了啊

网友A:
可以的,三菱GX-DEVELOPER-8.86软件安装不了,说现有环境不符合本程序的执行条件(你先安装EnvMEL)。欧姆龙的软件我装的是6.1,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B:
三菱GX-DEVELOPER-8.86软件安装先要安装环境,比较BT。
安装不了,上网百度一下,大多数常见的问题都能找到答案。

网友C:
运行环境在ENVMEL文件夹中,先到这个文件夹中安装,再退出到上一级菜单中安装软件。

网友D:
安装工控软件前,不要安装任何的安全软件,不然你懂的

网友E:
重装操作系统,安装完所有的驱动以后,立马安装GX,再安装其他的应用软件。

网友A:
这几款软件安装我装过N次,都很顺利,除了三菱PLC 安装时不要选择监控模式。

网友F:
百度看看,应该有答案的

网友G:
先安装环境
你的方法不对,当然安装不上

网友H:
环境没装上不能安装GX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