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Manager 程序打不开

楼主(2014-03-23):
各位大侠:
在SIMATIC Manager中打开程序文件和打开程序块是分别出现如图所示的提示。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难道是系统的问题?楼主可以看看这个,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llisapi.dll?func=cslib.csinfo&objId=23320914&load=treecontent&lang=zh&siteid=cseus&aktprim=0&objaction=csview&extranet=standard&viewreg=CN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感谢你的回答与链接,初步判断为第二种情况。不过如资料所述在 Windows 下打开“Start > SIMATIC > STEP 7 > Configure SIMATIC workstation” 我这上面并没有Configure SIMATIC workstation这一项(如截图所示),请问是不是我安装出了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