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不工作

楼主(2014-03-23):
今天用三菱PLC驱动一步进电机,用编码器检测转数,用的是单相c237高速计数器,但是电机开始转了,计数器不计数,X2灯也在亮,说明有信号进来,然后,我用程序把步进电机停止,用手转动步进电机,PLC程序监控,竟然开始计数了,这是肿么回事?

网友A:
程序控制和手动控制的转速是多少?对应编码器的信号频率是多少?

楼主:
步进电机1000脉冲每转,每秒给500脉冲,编码器分辨率400每转

网友B:
是不是PLC需要设置成高速计数,或接错线了,程序错误,一点点查吧

网友C:
编码器不行吧,速度快了关不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编码器分辨率400r/转,步进电机1000脉冲/转 每秒500脉冲 ,手动的话,就用手慢慢旋转步进电机呗。我怎么知道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倒是没试过,我只有一个编码器。

网友D:
     把程序也贴上来呗

网友E:
你把速度转慢点看看

网友F:
修改程序让电机转慢一些试试。

网友G: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http://yunpan.cn/QIY9GsHRJQI8J

x0 启动
x1 停止
x2 编码器信号输入
x3 x4 左右限位
y0 步进脉冲输出
y1 步进方向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G:
http://yunpan.cn/QIY9GsHRJQI8J

x0 启动
x1 停止
x2 编码器信号输入
x3 x4 左右限位
y0 步进脉冲输出
y1 步进方向输出

网友H:
应该是程序问题,可能步进启动的条件使编码器一直处于复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