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

楼主(2014-03-23):
求高手指点一下 这根线是干什么使得 有什么作用

网友A:
线进那里去了?另一头为什么不拍照?
估计是近接的感应开关,做测转速用。

网友B:
电磁离合器?电源线?

网友C:
看不清啊~!

网友D:
怎么看都像铁丝一根啊?

网友E:
像是接近开关,皮带轮上好像有一个凸出的螺丝帽,应该是计数吧.

网友B:
看见滑环了,电磁离合器 。

网友F:
应该是接近开关,测速用的。

网友G:
不像感应开关,固定板那么厚,不合常理

网友H:
接近开关做的皮带 失速保护吗?

网友I:
应该是接近开关啊

网友J:
我看到的是皮带轮。其他的都被遮挡了。

网友K:
    估计多为测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