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锁装置请教

楼主(2014-03-23):
要想合1-3QF就必须关闭1-4QF?那红的三角型是什么意思。在此先谢过各位

楼主:
是不是提的问题太弱智了没人愿意回答啊、?、

网友A:
电气机械联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1-3QF是到发电机的

网友B:
那红的三角型表示机械联锁;
一个动作后,(机械上保证)另一个不能动作。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我也不知道 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D:
没有这么玩过

网友E:
应该是发电机和市电互锁啊,我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