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制碳设备

楼主(2014-03-24):
(无正文)

网友A:
液压马达我也没有接触过。
不过感谢你发了这么多图片,让坛友长见识。。。谢谢

网友B:
这种还真第一次见

网友C:
第一次知道制碳设备,从感觉上说应该是挤压成型模具的问题,跟电机关系不大。

网友D:
可以改用液压马达,挤压部分改为油缸。看到过家具厂制作'桌子腿'的就是液压。1.5KW功率估计小了,起码你要选到4KW.

网友E:
电机功率小了

网友F:
你这个系统使用液压马达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效率不高,功率损失大,不如你直接使用皮带传动,二是液压马达主要用在要求大扭矩,低转速的情况下,看样子,你的设备都是自己做的,堵转还是由于设计不合理,应当重点想办法保障进料和出料的速度,如果机械部分存在问题,你换了液压马达,也一样会堵!
另外,你想节能,可能换变频器试试!代价也比液压马达小。

网友G:
既然你的速度要求不高,力矩要大,你可以用小电机配套大比例减速机实现增力,

网友H:
呵呵,楼主想技改设备对吧,而且还是大动筋骨的改造。
在没有实际改造经验与改造前的详细仿真,模拟,和理论研究的情况下,盲目投入资金,相当于自己花钱做小白鼠进行试验。
毕竟是私营小作坊,对成本非常敏感,而且斤斤计较,对吧,除非你是不缺钱的主。
个人觉得从原有的设备入手,解决出现的问题即可,不必花大钱改没有把握的机械结构。
所有的设备问题都是有根源的对吧,找出来解决即可。

网友I:
1.5的不够
我会选择5.5的

网友J:
第一次见这种设备 长见识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呵,楼主想技改设备对吧,而且还是大动筋骨的改造。
在没有实际改造经验与改造前的详细仿真,模拟,和理论研究的情况下,盲目投入资金,相当于自己花钱做小白鼠进行试验。
毕竟是私营小作坊,对成本非常敏感,而且斤斤计较,对吧,除非你是不缺钱的主。
个人觉得从原有的设备入手,解决出现的问题即可,不必花大钱改没有把握的机械结构。
所有的设备问题都是有根源的对吧,找出来解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