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时 K值0不变化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14-03-24):
请教高手:仿真运行时,K值0 为什么没有变化?这种状况正常吗?

网友A:
有没切到监控模式

楼主:
已经切换到仿真模式,并且已将X0常锁为ON,开启了梯形图监控和PLC执行确认。

网友B:
下载到PLC运行监控下试试……

网友C:
将T0/T1/T2换成T10/T20/T30试一试。

楼主:
T1、T2和T0 分别赋值120s、45s和495s啊

网友D:
从顶楼图中看,Y0、Y1也没有接通;
楼主问题应当得到了解决,可说说解决的方法。

楼主:
原因在于: 每一次启动仿真模式后,线上模式都要重新下载,不管你程序有没有修改,只要退出仿真模式,重新进入时,都必须重新下载线上模式。
否则任你使出什么解数,都仿真不了。
菜鸟就是重新启动仿真后没有走这一步。
以此心得与和我一样的菜鸟分享。

网友E:
我觉得你的监控模式有问题

网友F(2015-06-2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也是点了仿真,然后下载,再点线上模式,K值也没有发生变化,有一次是可以的,不知道是怎么搞的,现在不行了QQ364143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