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

楼主(2014-03-24):
请问如何用中间继电器组成上升沿触发电路?是用来控制接触器停止的,要求能让接触器可靠的停止。

网友A:
用两个中继接续,将前级常开与后级常闭触点串联可得上升沿。

网友B:
按钮不是相当一个上升沿吗

网友C:
以上2位说的都可以实现

网友D:
对,沿触发相当于按钮触发,所以要求自保是必须的。

网友E:
呵呵,那启动继电器上升沿信号的原始信号是什么呢?
楼主不要把问题复杂化了,有时候一个按钮或者一个传感器信号能解决的问题,非得中间再加几个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中继接续,将前级常开与后级常闭触点串联可得上升沿。
无论继电器接触器还是按钮都是常闭先断开常开才闭合的。不知是不是我理解有误按你字面意思来理解可能不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那启动继电器上升沿信号的原始信号是什么呢?
楼主不要把问题复杂化了,有时候一个按钮或者一个传感器信号能解决的问题,非得中间再加几个元件。
信号源是接近开关,接近开关动作后状态会保持一段时间。但是我所需要的是一个位置到达信号。如果不采用上升沿触发的话将会影响到后面接触器的动作

网友F:
接触器控制电路加自保的话,可以实现。

网友E:
回复 楼主:
用时间继电器产生瞬动脉冲吧,购买时间规格最短的,并且时间调节到最短。
下面红色圈圈里面的就是瞬动触头:

网友G:
早年也设计过继电器控制电路,但未使用过上升沿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时间继电器产生瞬动脉冲吧,购买时间规格最短的,并且时间调节到最短。
下面红色圈圈里面的就是瞬动触头:
咱俩考虑到一块去了。单纯的用中继可靠性不高。

网友H:
集思广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这个方法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